请教一个问题,使用CY3215

楼主(2008-10-28):
大家好,我想请教一个问题。
我是用的是CY3215DK,我用PC机在线仿真的时候,通过将minieval相应输出pin配置成rs232连接到pc机,结果都正确。但是当我将程序烧写到29466里面,然后去掉flexcable,给minievall自主供电的时候,烧写后的29466运行结果仍然通过pc机rs232口观察,其结果并不正确。
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?
不胜感激!

网友A:
先看看复位引脚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