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PSoC Designer4.4

楼主(2008-10-31):
安装说明
PSoC Designer 是Cypress 用于PSoC 芯片开发的集成开发环境,该软件功能强大,使用简单。
PSoC Designer 有三个子系统
1. 器件编辑器:选择放置和配置PSoC 模块,资源,和引脚,定义系统参数
2. 应用程序编辑器:包括C 编译程序,汇编程序,库管理程序
3. 调试器:支持在线仿真,设计断点/动态事件点并进行跟踪。

PSoC Designer
1.安装PSoC Designer:解压缩psoc_designer_tm__v__4_4_13.zip,然后安装
2.进行C-license设置
    a. 打开PSoC designer, 点击tooloptioncompiler后
       在c-license number文本框中输入C编译许可证号
    b. 选中“I accept”项即可

在网上下载了一个PSoC Designer4.4的软件,没有C编译许可证号,在那找这个号码啊

网友A:
license有两种

一种是HI-tech pro可以试用45天,45天后不是免费的了;

还有个是HI-tech lite版本,可以免费,在功能上比pro少点,一般用足够了。

本论坛好像有关于c-license 的贴,lz可以查查看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