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C3产生中断 如何使用

楼主(2008-11-04):
如题:
我想用VC3来定时,比如定时1ms,
每次定时到都产生一次中断,
用什么语句来判断VC3产生出中断,
如何编写VC3的ISR,
本人刚接触PSOC,只需要这个功能,
请大虾们描述得尽量清楚,谢谢.

楼主:
期待PSOC-ROCK出现

rock是PSOC的人吧.

网友A:
在VC3中断程序里设置一个标记

在主程序中检测到这个标记就知道有一次VC3中断并清除这个标记.

楼主:
误解了我的问题

我希望设置VC3中断,VC3源设为VC2,divider为256;

我的VC3中断服务函数编写如下:

在main.c中:

#pragma  interrupt_handler VC3ISR

void VC3ISR(void)
{

  ......;
  ......;
}

在boot.asm中:

org     18h                      ;VC3 Interrupt Vector

ljmp    _VC3ISR     //或者改为_VC3_ISR结果一样

运行却没有跳转到VC3ISR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请问如何来设置VC3中断??

楼主:
不好意思,好久时间了..

之前把重心放在别的问题..

现在发现这个问题还没有过得到解决.

楼主:
psoc-rock请再次出现

自己尝试了好久...都不行...

网友A:
有仿真器吗?

有仿真器CY3215-DK就简单了,只要在
ljmp    _VC3ISR
这里设置断点,看它往那里跳.

网友A:
如果没经过这里,说明中断设置有问题!

楼主:
解决了...没有仿真器..

俺条件比较艰苦,,

都是用I2C发送结果到slave上面查看 ...

网友B:
2 steps

INT_MSK0 |= 0x80;
M8C_EnGInt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