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芯片选型

楼主(2008-11-05):
初次接触cypress,有诸多不了解,请给位不惜赐教!谢谢!
产品目前采用的机械式按键,考虑换成触摸式,但系统主芯片不变,打算使用cypress的capsense express系列芯片完成这部分工作。按键数是4个,原来想着用4个可配置IO的cy8c20140(或者cy8c20142)完成,4个IO扫描按钮,用I2C为主芯片传送扫描结果,但看了datasheet后发现,“I2C slave interface for configuration”,这是不是说I2C只能接受主芯片的配置命令数据,而不能传送数据至主芯片??
如此一来,是不是需要选择有8个可配置IO的cy8c20180来完成,即配置成4个扫描电容式按钮,剩下的4个与扫描结果依次对应作为输出口连接主芯片;而通过I2C接口实现主机对这个芯片的配置。那现在又有个问题,datasheet中没看到对芯片配置的命令格式说明啊。

网友A:
I2C既能接受主芯片的配置命令数据,又能传送数据至主芯片

楼主:
https://bbs.21ic.com/club/bbs/bbsview.asp?essenceid=9764

这个问题搞清楚了,不过又遇到新问题,请看https://bbs.21ic.com/club/bbs/bbsview.asp?essenceid=976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