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pSense Express如何将程序写入啊

楼主(2008-11-05):
看了datasheet没看明白,CapSense Express系列中的cy8c20142如何将程序写入啊?在PSoC Express环境完成下吗?还是通过I2C由主芯片完成其功能的配置?那如果把4个IO全部配置为电容式按钮输入,如何告诉主芯片哪个按钮被按下?如果通过I2C告诉主芯片,那cy8c20142内部如何区分具体是哪一个按键,这个程序在什么软件下编写呢?

网友A:
CapSense Express不用写程序

1.CapSense Express不用写程序;
2.哪个按钮被按下可以通过I2C告诉主芯片,也可以通过设置I/O口电平告诉主芯片.
3.cy8c20142内部寄存器安排请参考数据表.

楼主:
4个io口全用作capsenseinput

楼上,我都说了cy8c20142的4个io全部用作按键扫描,哪还来“也可以通过设置I/O口电平告诉主芯片”?请楼上看看我的另外一贴“再问cy8c20142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