键盘扫描

楼主(2008-11-06):
各位大虾:psoc如何配置键盘?是否只有cy8c25XXX,26xxx才可配置,
请各位帮帮忙?谢谢!

网友A:
一般地讲所有的PSoC都可以配置键盘

和一般的MCU一样.

楼主:
谢谢!

但是在 PSOC Desinge找不到该用户模块,能否提供一下链接

网友B:
键盘

首先我想知道的是你指的键盘是什么意思?如果是IO控制的机械按键,那PSOC系列都可以做键盘,只不过是键多少的问题。如果你指的是电容感应的触摸按键,那PSOC系列中有CY8C20X34,CY8C21X34,CY8C24X94等等都可以配置电容感应!如果直接就是要找所谓的键盘模块,可以告诉你是没有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