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位精度DA这么做,噪音还真难克服,仿真结果大不相同

楼主(2008-11-12):
AN2199是用PWM模块和一个SCBOLOCK模块实现一个12位精度DA,再高精度噪音很难控制,一般感觉一般低通并不起太多作用,后来用无源网络加隔离效果稍好,能达到14位精度,外面的运放用的是MCP6002,PWM周期要大于14位精度,尽量不要让占空比太宽,高手可以再尝试更高精度和更新速度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11/20081112231458645.rar

网友A:
使用差分输入效果好得多

  运放也要双电源,要不小信号线性很差.前端加个2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也行,截至频率可以限制在10几Hz

楼主:
试验过2阶Butterworth,感觉效果不是很好

诚如所讲,小信号线性不好,近满状态也不好
后来用了个五阶Butterworth,出现过类似振铃。单电源确有点难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