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户模块USBUART和USB BOOTLOAD可以同时使用吗?

楼主(2008-11-16):
项目中使用了USBUART用户模块。既然使用了USB,就想将USB BOOTLOAD一起使用,实现通过USB可以更新PSoC中的系统程序。

可以在设计中发现,两个用户模块互斥的,放置一个后另外的一个就不能放置了。

这两个DD能一起使用吗?

楼主:
老大在吗?

这里的BZ在吗?

帮助问一下吧。这是真正需要的技术支持和帮助。

网友A:
USB的引擎只有一个

既然一个使用USB的模块已经占用了,另一个模块就不能使用了.

不是说USB的资源不能共用,要共用就不能使用现成的模块了,而要自己写程序了.并仔细考虑USB/UART和USB BOOTLOAD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.

楼主:
一个模块就是一个产品?那么CY就不要卖PSoC,直接卖产品吧

一桌饭不能只有一道菜吧?!

难道我请你到饭店吃饭,饭店只能提供一道菜,然后我下厨房做其它的菜?这样的饭店谁还会去?

话说回来,是我开饭店,还是CY开饭店?

在CY饭店的推广中,特别宣传的就有:菜都做好了,只要点几下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Bootloader和Application不是可以分开的吗?

这种方式最安全,应用起来也挺简单的,当然,会多占用一些空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