边喝边看这些都是恒流电路,不知可否有用

楼主(2008-11-18):
恒流电路大家常用,这里仅以线性恒流源为例介绍以下几种常用的:
用于传感器器激励用的恒流电路ABC
  下面A图是用在常用的利用双运放和精密电压基准设计的浮空恒流电路;
   B图是用LM234或334搭的恒流源,常用在PT100或PT1000激励,图中二极管补偿挺重要,较第一个电路简化了不少;
   C图是AN2089中提到的恒流源电路,灵活性很大.
   D图是精度与ABC不同,常用在稍大电流驱动的,目前许多矿灯LED驱动就用的 是这种电路
   E图是AN2203提供与D同原理的设计,优势不必讲了.
   F图是用于大功率电子负载用的恒流电路,实际是类似一个PI控制,加入I为了消除单纯P存在的稳态误差.
   G图是结合FE图,利用PSOC内部PGA实现反馈系数可变,提高电流稳定精度,并且利用片内9位DA实现设定电流改变.
   G图电路还可以通过驱动和设计优化达到更好效果,如果能省掉外部运放效果那就更好了.

人的生命是有限的,我要把有限的生命奉献给无数的?????????喝酒当中去,哈哈哈

网友A:
醒了FG还得加个电阻

网友B:
不错

呵呵,忘了加两个负反馈电阻并在积分电容上,我感觉还可以把大功率三极管换成大功率MOS管,因为MOS管是电压控制电流型,驱动电流小,而且它的输出有个恒流特性区

网友A:
对头,电子负载就是用MOSFET

我实验自己做10A(150W)电子负载用的就是MOSFET,IXYS公司IXTK180N15,就是上面说的电路,只是增加了MOSFET保护
除了MOSFET外,也用过ON公司MJ系列达林顿管子
不管用哪种管子,Pcm散耗要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