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模拟多路复用器是否可以控制?

楼主(2008-11-18):
我采用一个A/D模块测量外部6个模拟信号,需要对多路复用器进行控制,让他在测量完一个信号时,选通下一路信号,我查阅了一下PGA的输入说明,不是很明白,是否是; GAIN_CR1.CT_NEG_INPUT_MUX 和 GAIN_CR1.CT_POS_INPUT_MUX?
难道需要使用动态重配置,感觉不大可能,请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兄弟,PGA前再放个AMUX8即可变成8转1再进入PGA

之后调用AMUX8_InputSelect(BYTE bChannel);
如例子说明中所示
bPortNumber = AMUX8_PORT0_3;         // Assign port number
 AMUX8_InputSelect(bPortNumber);      // Switch Port0, pin3

大喝向东走,天上的星星跟我走,喝够了算

楼主:
谢谢!

谢谢兄弟!原来如此,看着布局图中已经画好的MUX,不小心走进了死胡同,看来还的仔细查阅和熟悉PSOC的用户模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