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CY8C29*66的外接晶体/晶振应该接多大的

楼主(2008-11-18):
貌似datasheet只给一个范围
是不是32K_select接一个外部32.768khz的晶体
然后SysClk Source再外接一个自己需要数值的晶振啊?
然后在程序里需要额外什么改动吗?
新手求助,请大侠指教,越详细越好,多谢!

网友A:
外接晶体/晶振不是必须的

内部有, 24MHz 和 32KHz两种
如果内部的可以为什么要用外部的呢? 需要额外的成本.
不过如果你要用实时钟的话要外接32KHz晶体

楼主:
我外接晶体/晶振是想提高频率的精度

当然依靠内部R,C也可以产生32kHz
但是为了更高的频率精度还是接一个外部32.768kHz的好吧
在这种情况下
SysClk Source需要接24Mhz的晶体振荡器吗?
在程序里需要额外什么改动吗?

网友B:
不需要外接24Mhz的晶体振荡器

提高频率精度只要接一个外部32.768kHz的晶振.

1.在PSoC Designer的Device Editor中32K_Select 选择External.在PLL_Mode中选择Ext Lock就可以了.

2.在PSoC复位1.秒多后,才能得到稳定精确的时钟.因为启动还是从内部时钟启动,从内部时钟切换到外部时钟需要稳定的时间比较长.但这个过程是在boot程序中进行的,不影响main程序.

楼主:
多谢各位大侠
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