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29466的问题

楼主(2008-11-21):
版主,我输入一个方波信号,然后用其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中断,怎么做?
以前用飞思卡尔单片机的定时器就能实现,但PSOC貌似不能实现?多谢了!!

网友A:
在interconect view下设定

注意PORT口的SELECT选STDCPU
DRIVE 选HZ
INTERRUPT选你要的上升沿或下降

不好意思抓图软件坏了,否则直接抓图了

楼主:
多谢

多谢版主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