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3215DK中C comiler的注册方法?

楼主(2008-11-28):
请问一下3215DK中C comiler是不是必须注册才能用呢,注册方法如何?另外这几天cypress的官网好像有点问题,是不是暂时不能注册呢?

网友A:
回搂主

你可以找到你3215中的一个小卡片(说明已经购买了license),上面有提示登陆www.cypress.com/c-compiler ,当你登陆以后你会看到下面提示信息,,所以你把3215中的小卡片的code发给ccompileradmin@cypress.com,会有相关人员处理

C-Compiler License
As of April 1, 2008, HI-TECH software and Cypress have released support for version 9.61 of the HI-TECH C PRO for the PSoC Mixed- Signal Array.
Included in version 9.61 is a "Lite" option that provides full project compilation, without time or code size restrictions, free of charge. Details can be found at: http://cypress.htsoft.com

Cypress no longer administers new Imagecraft compiler licenses. If you purchased a license key and need to retrieve your license, please contact ccompileradmin@cypress.com for assistance. If you wish to purchase a license for the Imagecraft compiler for the M8C/PSoC MIxed -Signal Array please visit http://www.imagecraft.com

楼主:
明白了

明白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