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UART用户模块中断

楼主(2008-11-29):
请问:通过API开中断后,如何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呢?????

谢谢

网友A:
抛砖引玉

中断都差不多:开启中断后,在...INT.asm中添加自己写的相应的中断程序以及入栈保护等,或者将其中的变量作为外部变量在自己编写的文件里调用。其实简单些可以直接到boot.asm中直接改,以前有不少帖子都是将这一方面的可以在这个论坛上翻一翻,这是我的看法,抛砖引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