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础问题

楼主(2008-11-29):
在PSOC用户模块数据手册中多次提及“。在大内存模式下(CY8C29xxx和CY8CLED16器件),所有RAM页面指针寄存器也会出现这种状况。在必要时,调用函数有责任将调用前后的数值保存在fastcall16函数内。”

请问如何将调用前后的数值保存在fastcall16函数内。

谢谢!

楼主:
是说进/出栈吗

是说进/出栈吗?

网友A:
PSoC保存数据操作的方法

我记得的好像是这样:
1)对于A X肯定是 push/pop
2) 对于一般的临时数据,可以在堆栈里辟出一块空间。具体操作可以参考PSoC designer里的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