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 Designer 5.0 支持汇编吗

楼主(2008-11-29):
在Project>settings中只有C编译器的相关设置呢??

网友A:
汇编应该是支持的,是缺省的,不用选,因为PSoC1汇编只有一

楼主:
谢谢,怎么成不成输出文件呢

之前在4.4中建的项目怎么在5.0就不能生成输出了呢?

注:没加载用户模块,只是通过汇编对端口进行的操作,原因何在啊?

现在一个小项目想用PSOC可又玩不转转了 哎 真笨呐

呵呵

网友B:
在创建项目时要先选择使用汇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