版主看看这个问题怎么回事?

楼主(2008-12-01):
从21ic上下的3个培训资料:如何轻松实现CapSenses设计和调试;PSoC Designer 101: PSoC Designer介绍;CyFi低功耗RF入门-101。解压后只有第三个“CyFi低功耗RF入门-101”可以用IE浏览器播放,前面两个不能播放。

以前从21ic上下的培训资料都好用,也是用IE打开的,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。

网友A:
回楼上:请不要用adobe flash10.0,其他版本没问题

网友B:
使用adobe flash10.0的网友可以暂时装一个软件

如下网址,安装以后按照提示更新一下下载的课程,或者我们近期就会把课程重新放上去,谢谢!
http://www.articulate.com/support/kb/002567.ph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