询问按键中断的实现

楼主(2008-12-02):
GPIO, hz, IO, pi, ps
大部分模块的中断都比较正常,但按键中断总是实现不了。感觉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,但总是实现不了。哪位大虾可以解答下按键中断的处理为以下情况时,有什么问题:
配置硬件:驱动模式设为High Z,设置为某种触发模式;
软件:将中断程序添加到PSoC_GPIO_ISR中

网友A:
如果确实没法进入中断在初始化中加入这条看看

遇到过类似问题,怎么也进不了中断,有时也找不到原因
1.查一下你I/O的高低电平,如果是下降沿中断还是建议加个上拉电阻可靠点。
2.如果确实没法进入中断在初始化中加入这条看看INT_MSK0|=INT_MSK0_GPIO;
3.看一下论坛中有关中断的帖子,cma老师对此有很深研究

网友B:
中断屏蔽位开了吗

看看是GPIO相应的中断屏蔽位没开吗

楼主:
谢谢你们了

谢谢你们的回答。不过,INT_MSK0|=INT_MSK0_GPIO;(这就是控制GPIO的中断屏蔽寄存器位吧)我加上试过了,也还是不行。我之前看了马老师的帖子,不过好像没有探讨这个问题。

网友B:
这样试一下

我是这样处理的  可以进入

OR REG[INT_MSK0],20H    ; 开GPIO中断屏蔽位

楼主:
谢谢了

谢谢了,您能给个用c语言时的配置么,我列在上面的配置对么

楼主:
谢谢了,有反应了

谢谢了,有反应了。虽然还有些不正常,但中断效果出来了。我自己再试试

网友B:
查下硬件吧

若设为高阻状态的话最好加个拉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