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 Designer 5.0 中断 警告问题

楼主(2008-12-03):
在使用PSOC的中断的时候,编译总是有警告信息,向各位请教下为什么会有警告 :
程序如下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C main line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#include <m8c.h>        //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
#include "PSoCAPI.h"    //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

#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PSoC_GPIO_ISR
void PSoC_GPIO_ISR(void)
{
    PRT0DR^=0X20;        //翻转P0_5
}

void main()
{
    INT_MSK0=0x20;            //允许GPIO中断挂起
    M8C_EnableGInt;
    while(1);
}

警告信息:
eee - 0 error(s) 1 warning(s) 18:50:13
(690) interrupt function requires address (warning)

网友A:
加地址不会报错,

问题在与如果用定时器中断的话,比如用TIMER1,程序上这样写就可以运行也不会报警
#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_1_ISR :0X20
void TIMER_1_ISR(void)
{
}
但是如果在IO中断后面加相应的入口地址的话就不会产生中断,也不会报错.
我感觉是BOOT.ASM文件中的问题,可也没找到具体的答案,仍在努力找问题的关键.

网友B(2009-01-11):
遇到同样的问题,烦啊!

在4.4下编译通过而且经过下载验证正确的文件,在5.0下就不行!
中断也出现楼主的那个问题!

网友C(2009-02-24):
你可以试下在。ASM里的中断函数中添加LJMP -TIMER_1_IS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