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定义字节变量

楼主(2008-12-04):
请教如何定义一个应用于整个项目的,以字节为单位分配一块SRAM的变量。

说明:应用于某个文件的我可以加入,但不知如何定义一个应用于整个项目的。

谢谢!

网友A:
回LZ:

extern Byte variable name;

楼主:
先说声谢谢

先说声谢谢,

只是俺没能领会你的意思

是在这个地主加入定义字节伪指令吗?

说明:我是用汇编写的程序

麻烦大侠再来释疑

网友B:
可以参考psoc designer提供的库函数

库函数是用汇编写的,里面讲的满清楚

网友A:
回LZ:

对汇编:

export variable name

variable name 就成为全局变量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