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29466的问题

楼主(2008-12-05):
各位高手,有谁知道29466怎么来测量一个方波的频率?

楼主:
高手帮帮忙

各位高手帮帮忙!!!

网友A:
我是这么做的

方波接一个I/O口中断,设定上升沿中断启动一个定时器,下降沿读取定时器值,比较土,因为中断处理浪费了时间,精度不是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