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uart问题

楼主(2008-12-10):
uart和串口通信的,我用urat给计算机发信息,计算机用了串口调试助手接受。在designer里设计时,数字模块那里用了uart和Counter8,可以正常发送。
请教一个,因为模块不够用,还要加别的模块来实现别的功能,能不能单单用uart模块不加Counter8就能实现通信

网友A:
单纯UART就可以啊,兄弟

你拿Counter8干什么可否讲讲

网友B:
RX

counter8可能是被LZ用来作uart的定时器,用片上的时钟似乎挺难生成标准的波特率。

网友A:
可以尝试通过VC3作为UART时钟输入,省下来一个数字模块

本身24M时钟就有些偏差,如果通讯过程中有校验问题不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