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关于SPI的问题

楼主(2008-12-13):
新人报到,前几天第一次和PSOC亲密的接触,照着书本熟悉设计界面.感觉还行.不过问题也多了.希望大家给点建议和经验.下面是SPIM的程序.编译没问题,但用试波器测不到信号.
#include <m8c.h>
#include "PSoCAPI.h"    //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
#include"psocgpioint.h"

CHAR Message[] = "Hello World.";
CHAR *pbStrPtr = Message;
void main()
{
    M8C_EnableGInt;
    SPIM_Start(SPIM_SPIM_MODE_0 | SPIM_SPIM_MSB_FIRST);

    while( *pbStrPtr != 0 )  /* While data remains to be sent */
    {
        SPIM_EnableInt();
        /* Ensure the transmit buffer is free */
        while( ! (SPIM_bReadStatus() & SPIM_SPIM_TX_BUFFER_EMPTY ) );
        SPIM_SendTxData( *pbStrPtr );  /* load the next byte */
        pbStrPtr++;
    }
}

我有想过是不是资源设置方面有问题,,,但不知怎么做......期待.急...谢谢

网友A:
代码看不出什么问题

先看输入时钟,如果有时钟确认正常后再不工作看看我这个.SOC例子,它曾经测试过AD7793和MCP2515等SPI器件,但原有用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12/200812150518282.rar

楼主:
感觉没用

谢谢楼上的兄弟,我看了你的例子,其实大家的都差不多....你说看输入的时钟要怎么看呢....反正是从系统内输入的...不过输出时钟没有....

网友A:
方便的话把工程发上来个大家帮忙看看

如果连SCLK时钟都出不来,把你的工程上拉大家帮忙,因为这个SPIM也困扰过

楼主:
好主意,请大家帮忙看看

楼主:
顶下.....

spim的时钟是要在发送和接收数据时才有的还是在初始化就会出现?....
帮忙...搞了几天都没有把这个问题搞定,,,,,夜中前行啊....谢谢各位老大们了

网友B:
IO配置不正确

楼主:
那要怎么配置...在线等

网友C:
请把ClockSync参数设置成Sync to SysClk试试

楼主:
下班前再顶下牛人在哪里了__期待

楼主(2009-01-16):
自己的问题自己搞定

这个问题是去年的故事了,,,还好很快搞定了,,其实这也不成一个问题,,,C语言的问题.....UART太快,所以示波器是没法看到的...只要加个while语句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