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单片机引脚的StdCPU选择是什么含义?

楼主(2008-12-16):
我想单片机引脚一般可以设置为输入、输出和总线方式,难道StdCPU就是总线方式?我查了一下技术参考手册、芯片资料和IDE使用都没有介绍,Google也不管用,请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直接被M8C核管理,与模块无关

楼主:
谢谢!

恩,在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中介绍PSOC Device的GPIO分为3种:Digital IO、Global IO和Analog IO;按你所说的,STDCPU应该是Digital I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