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实时监测CSD数据

楼主(2008-12-18):
我想监测CSD模块的各项数据,请问使用什么软件呢?(我用的是芯片级设计,想通过232串口调试)。

DATA SHEET中建议使用“PC机 实时监测制表工具”,我之前没用过这种工具,在网上也没找到。

麻烦各位大侠给指点迷津啦!

DESIGNER5.0中有这种插件吗?

若需下载,请问在哪下载?

谢谢!

网友A:
终于看到有人问到这个问题了

到cypress网站下载AN2397、AN2399相关文档.
AN2397是制表工具MultiChart的相关说明及通信协议
AN2399是用软件模拟方式实现TX8模块的ap note(特别注意,建议不要直接用库里的TX8模块,因为利用系统时钟产生的波特率是不准的)

网友A:
相关文档

AN2397 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12/200812181898848.pdf
       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12/2008121818954152.zip

AN2399 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12/20081218181036872.pdf
       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12/20081218181047878.zip

把两份文档传上来了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12/20081218181047878.zip

楼主:
lyce兄 好人呐!

谢谢!谢谢!lyce兄好人呐!呵呵

有机会请你大餐一顿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