棘手问题 请看图

楼主(2008-12-19):
如图:请问Row_0_Output_0和Global OutEven_0已被CSD模块默认占用。

请问:我如何才能使DCB03数字模块的输出连接至P2.0上?

CSD的默认连接可以更改吗?

谢谢

楼主:
CSD的默认连接是不能改

这个以得到确认

这样还能使DCB03数字模块的输出连接至P2.0上吧?

请高手指教!

网友A:
这样不能使DCB03数字模块的输出连接至P2.0上

只能输出到Px.2,Px.3,Px.6,Px.7口.

楼主:
可动态重配吗

动态重配置可以吗?

在加载配置时先停用CSD,可以吗?

谢谢

网友A:
动态配置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