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C模块的困惑

楼主(2008-12-20):
 最近在做一个恒流驱动的项目,分别尝试了ADCINC12与ADCINC模块,发现应用ADCINC时无法恒流,不知道ADCINC与ADCINC12的差别在哪里?ADCINC应用的是12BIT,无符号输出码的形式。

网友A:
我用后的理解

两者都称为增量型
区别:
ADCINC12用两个数字模块,单端输入
ADCINC可选用一个数字模块模块,差分输入

两者在实验时性能水平相当,如果ADCINC工作不正常注意以下两点:
1.注意时钟问题
2.ADCINC两个输入端看看接法正确与否,这个关键

楼主:
ADC和数码管显示正常

ADCINC之前在3209的板子上做过试验,用数码管显示ADC转换的结果,显示数据正常,就是在用在恒流控制上有问题。配置都是相同的,不知道为什么了?

网友A:
可否把基本的工程发上来,大家一起帮忙看是何问题

楼主:
工程的ADC部分

下面是ADC部分的程序,整个的工程的文件不方便上传,另外ADCINC的配置如下:
Dateformat:unsigned
Resolution:10bit
Data Clock:VC1 (Vc1=SysClk/8)
Posinput:ACB01
Neginput:ACB00
Neginput Gain:Disconnected
Clock phase:Normal
PulseWidth:1
PwmOut:none

WORD Adc_Reslut(BYTE Channel)
{
    BYTE AdcCount;
    WORD Adc_Value;
    WORD Average=0;
    AMUX8_1_InputSelect(Channel);
    Delay(200);
    for(AdcCount=0;AdcCount<5;AdcCount++)
    {
         while(ADCINC_1_fIsDataAvailable()!=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//ADCINC12_1_ClearFlag();                   // clear adc flag
              Adc_Value=ADCINC_1_wClearFlagGetData();
         }
         Average=Average+Adc_Value;
    }
    Average=Average/5;
    return  Average;
}
恒流的原理就是根据ADC的采样值去调整PWM的脉宽。

网友B:
两者好像没什么差别,时钟别太快了

楼主:
正在寻找原因

最近事情比较多,把这个问题搁置了,过一阵子,再仔细研究,问题解决了,一定告诉大家!

楼主(2009-04-23):
原因找到了!

问题解决了是AnalogColumn_clock_1和ADCINC的DATE CLOCK不一致。现在用ADCINC做12位AD转化,配合PWN8做恒流,效果不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