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AD转换器前的低通滤波器

楼主(2008-12-21):
在PSOC中同样也面临混叠高频噪声问题,用数字滤波有时很难达到更高的AD稳定位数,这时模拟解决方法更有效,在AD转换器前的低通滤波器即可解决,不管用片内的还是片外加无源滤波器,效果还是不错的,建议设计时优先预留硬件设计空间不吃亏,而且这种优势在PSOC中有更好体现

网友A:
有具体应用实例没

有具体应用的实例没,我想尝试一下,看效果好不好,现在恒流驱动上的电流采样电阻上有很大的纹波,不知道能不能改善?

楼主:
如果你用的是仪表放大器模块接电流采样电阻

加个RC就管用,但注意RC时间常数不能太大,否则在AD采样速度不够时等于系统增加了滞后环节,导致恒流源振荡,这个也碰到过

网友A:
加了滤波电容,效果改善不少

   昨天试着在采样电阻加了104的旁路电容,电流采样电阻上的纹波效果改善了许多!恒流效果有所改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