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8C21534 GPIO输出在Strong模式下高电平只有3.2V

楼主(2008-12-24):
CY8C21534 GPIO输出在Strong模式下高电平只有3.2V

这是什么原因啊。

在Pull Up 模式下也是3.2V

会是什么原理呢?

网友A:
你供电系统几伏

我用的是5V供电,,,STRONG输出也是5V高电平.

楼主:
是5V供电

查出原因了,是调用模块程序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