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动态重配置下的数字模块互联?

楼主(2008-12-25):
    本工程是CY3210 PSOCEval的例子4,在基本配置中设置DBB00为Counter8模块,在第一重配置(PWM_Config)中设置DBB01为PWM8模块(是否一定不能放在DBB00),在第二重配置(PRS_Config)中设置DBB01为PRS8模块(是否也一定不能放在DBB00),并且PWM8和PRS8的时钟输入都设置为DBB00,发现能正常工作,但这个DBB00输出的时钟是Compareout还是Terminalcountout呢,很困惑?同样,也做过这样的试验,就是把Counter8的Terminalcountout连到Row_0_output_1,然后把PWM8和PRS8的时钟输入都连接到Row_0_output_1,也能正常工作,思路很清晰,但浪费了一根行网络。
    还有为什么在调用PWM_Config时,P23输出高电平,指示灯一直亮,但在PWM_Config中这个引脚的工作方式是StdCPU,High Z啊?而在调用PRS_Config时,P22就正常,指示灯不亮?
    程序见附件,请大家指点一下,谢谢!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12/20081225171949357.rar

楼主:
补充

     我用C重新写了一遍CY3210 PSOCEval的例子4,增加LCD显示当前配置状态,并把原来的P23驱动LED3改为用P13,发现在PWM_Config时,输出低电平,正常;在PRS_Config是输出PRS Bit stream,正常,不知这跟汇编有什么区别,还是引脚变化的缘故,自己对引脚在不同配置(动态重配置)状态下的工作方式是由什么决定的,在切换配置时,会否对所有引脚进行重新配置,对PSOCConfigTBL.asm、PSOCConfig.asm和PSoCDynamic.asm的汇编语言还不是很熟悉,所以想请教一下,谢谢!
     C程序见附件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12/2008122611254875.ra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