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CINC12数据类型转化

楼主(2008-12-25):
能不能用数据类型强制转化指令将(ADCINC12数据类型)有符号整型数据转化成无符号整型。

网友A:
不需要

把得到的数据加0x0800就好了,它是补码格式,如果你的基准为Ref Mux为(Vdd/2)+/- (Vdd/2),则AGND为Vdd/2,当你输入0V时,加上0x0800为0x0000;当你输入Vdd时,加上0x0800为0x0fff;

楼主:
哦,谢谢了

谢谢了,不知2楼学习PSOC多久了?

网友A:
哈哈

哈哈,快一个月了吧,以前用的是AVR

楼主:
调试过了,数据还是不对

在CY3209的板子按照你说的方法上调试过了,AD转换的数据恰好是相反,5V时显示为20几毫伏,0伏时显示4080多毫伏;shanyu20你具体调试过吗?有没有实际的工程实例?

网友A:
恩,我给你我做过的例子

很奇怪刚好相反,是不是数据类型设置的问题,还是你的数据处理有问题,我看过十六进制是好的,十进制没试过,我用的是有符号数,附件里有汇编和C的例子,我试验过是好的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91/2009161412144.rar

楼主:
最近比较忙,有时间我再仔细研究一下

最近比较忙,有时间我再仔细研究一下,谢谢shanyu20

网友A:
还有看看你的PGA基准设置

在放大倍数不为1的情况下,当基准不为VSS时,PGA输出除了比例系数外还会加上一个常数偏移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