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WM_wReadCounter()

楼主(2009-01-01):
请问PWM_wReadCounter()函数的说明?谢谢

网友A:
datasheet里的

(函数)PWM16_wReadCounter
说明:
请注意,此函数用于那些必须在计数器寄存器运行过程中读取它的应用程序,但会造成某
些不良影响。
C 语言:
BYTE PWM16_wReadCounter();
汇编语言:
call PWM16_wReadCounter
mov [wCounter], X
mov [wCounter+1], A
参数:

返回值:
返回计数器寄存器数值。最大有效字节(MSB)在寄存器X 内传递,而最小有效字节(LSB)
在累加器内传递。
注意:
为了读取PWM16 计数器寄存器,脉冲宽度寄存器必须暂时性地进行修改。这样有可能导
致PWM16 计数器寄存器的运行被推迟1 个或多个计数。此外,还有可能导致出现不利的
中断条件。寄存器A 和寄存器X 有可能被此函数所改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