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问

楼主(2009-01-06):
请问智能家居防盗系统用psoc的什么片子做的?
cy-3215 可以吗?

网友A:
加油!

cy3215不是片子,是仿真调试套件,
至于什么片,要根据你应用的实际需求来决定。

网友B:
估计cy24系列的就可以了,看你的功能和参数要求了

估计cy24系列的就可以了,主要看你的功能和参数要求了!

网友C:
24系列的有4K FLASH,256字节RAM

如果涉及界面操作有时程序空间显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