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SOC DESIGNER的问题,请大家看看怎么回事...

楼主(2009-01-09):
我安装了一个patch文件就出现这样的问题,PSOC DESIGNER出错了,用不了.请大家帮忙看看,先谢谢了.见附件图片

楼主:
还有这个图片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我也遇到过

我也遇到过,我装的是瑞星的2009,将它(瑞星2009)卸载后就好了;patch文件卸载试试!

网友B:
我在公司里的那台电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,确实是RISING引起

在没有好的办法解决之前,这个应该成为好的解决方法, 目前是在MSCONFIG下把rising关了都不行,看来PSOC DESIGNER5和rising2009命中相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