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psense按键到芯片的IO之间,串入的电阻的作用?

楼主(2009-01-21):
看到cypress的原装demo板

在capsense按键与芯片的IO口之间都串入了电阻,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?

是否是这些demo板 的按键都是裸露的,这些电阻是保护IO口的呢?

如果我自己的做的板子 外部将会覆盖亚克力板,这些电阻是否可以不要?

如果要,这些阻值如何确定啊?

我看到板子上的电阻阻值 还都不是一致的。

网友A:
能不能贴个原理图上来看看?把值标上才好分析。

楼主:
可以看这个贴子

http://www.21icbbs.com/club/bbs/bbsview.asp?boardid=11&t=3212332&tp=55AA%2B%CD%E2%B2%BF%BF%B4%C3%C5%B9%B7%B5%C4%BC%EC%B2%E2%B7%BD%B7%A8%BC%BC%C7%C9%BA%CD%B4%FA%C2%EB%D7%A2%BD%E2

楼主:
哦 我顶

难道都放假了吗?

网友B:
这些电阻可以消除高频干扰

楼主:
如果地方放不下 这些电阻是否可以省略呢?

有 或  没有这么电阻 从工作的效果上区别大吗?

楼主:
还有请问这些电阻阻值选择的原则是什么呢?

网友C:
电阻可以省略

Capsense上串的电阻主要是用来抗外部电磁干扰的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回复

如果 我不省略 那这个电阻 阻值的选择 有啥原则没?

网友D:
看SNR,选择范围在0~500欧姆

网友E:
串电阻弊大于利

1、制造可靠性降低
2、不利于Layout(要接近IC,不然没作用)
3、不是所有公司都有微波实验室和频谱分析仪
4、10块板子,5个按键,0~560欧各种电阻,至少要手工焊几千颗电阻;谁能这样做试验那真是可敬啊!别指望1片板子就能分析出数据。

所以,先不要电阻,实在是RF干扰太大,再改Layout;一般来说,95%以上的板子,不串都能OK!

楼主:
谢谢各位兄弟的回复。

决定还是不串入电阻了。

以前的板子都没用加电阻,如同rj_tang说的,没啥问题,都能正常的使用。

非常感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