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 demo中的器件替换的问题?

楼主(2009-02-06):
图中的蜂鸣器型号为 CEM-1206S 在中发市场找不到这个型号,貌似 市场中的蜂鸣器 就是 一体 分体,直流 交流,上发声和侧发声的区别啊,
不知道 从市面上买交流的蜂鸣器就能替代CEM-1206S

还有就是图中的STPS340U也买不到,是否有可替代的二极管,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 是否Vf压降低一些就行。

谢谢

楼主:
在cy3212 capsence RevC

的demo板子 也使用CEM1206S这个蜂鸣器 不过这么蜂鸣器外观上看不出特殊的地方 它的型号是通过不干胶贴上去的 这个不干胶上不光印了CEM1206S 型号

同时印了 make in china

且的驱动电路与我 楼上贴的不同。

请问 这个电路也能产生和旋声吗?

谢谢

网友A:
参考意见

CEM-1206S 可以找别的替代,但是可以从网上买到,你参考一下:
http://detail.china.alibaba.com/buyer/offerdetail/156965581.html,
如果不行,可以找替代:www.ti.com
http://www.shbuzzer.com/newEbiz1/EbizPortalFG/portal/html/index.html
注意在找替代的时候要考虑参数与三极管匹配.

STPS340U也可以找类似的代替,它的作用是二极管是用来吸收蜂鸣器的反向电流,防止烧毁三极管的.它是ST的产品, 找ST 的代理商或:
http://www.ic-trade.com/parts/STPS340U.html

CY3212 的蜂鸣器应该不会产生和弦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回复

我最终使用24794 这个cy的demo中 好像是可以产生和弦的。

请您 您提到的 考虑参数与三极管匹配.

是否 关键是两个参数

一个是三极管的开关频率 肯定是越高越好了 大于20k 就没问题吧
还一个就是电流吧 对付这样的蜂鸣器 一般三极管的电流都是应该够的吧

谢谢。

网友B:
蜂鸣器是无源的

二极管用普通的1N4148就可以.

楼主:
谢谢 楼上

蜂鸣器应该选用交流蜂鸣器吧

网友B:
交流驱动的蜂鸣器就是无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