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PD运行时总出错?

楼主(2009-02-10):
 具体请看图片,总是运行在模块配置环节出错,不知是怎么回事?我重装了系统,本来好了,后来我又装了一些软件,当我再次打开PD时又出现这个问题了,谁知道这是与什么软件冲突引起的啊?

楼主:
出错提示图2

网友A:
看看你的系统是否符合PD的安装要求

卸载原有PD,安装PD5.0

网友B:
你电脑上安装瑞星2009类的杀毒软件??

安装RISING2009就会出这个问题,如果安装了瑞星先卸载瑞星后看是否正常

楼主:
我的电脑上是有RISING2009

 我先卸载试试看.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

   确实是瑞星2009引起的,如果这样的话那有什么办法解决与瑞星2009起冲突问题吗?因为我两个软件同时要用啊。

网友B:
没什么好办法,我也改装诺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