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V PSOC系统中继电器线圈对14位AD采集真是要命

楼主(2009-02-10):
PSOC和继电器共用一个5V电源,无论地线怎么布,只要继电器一动作,其干扰有时真是一个可怕的事情,尤其系统中有14位AD的精度影响,PSOC有时还会复位

网友A:
虽然我不怎么喜欢PSOC

但显然易见的,你这个问题是你自己没设计好。。。

打开时对AD的转换有点影响还是可能的,但竟然让CHIP出现RST则有点匪夷所思了。

对AD的影响的处理首先是最好能避开这个时间,例如200MS后再采集,这个程序写起来还是很容易的,其次则可以通过合理的电路和布板控制到可接受范围内。

楼主:
是一个师弟的系统设计,不能用模拟开关

他的PSOC作为辅助系统设计,前端模拟切换仿造安捷伦记录仪设计用欧姆龙继电器切换,但又懒于设计继电器隔离电源和驱动,结果出了这问题,由于是多路外置AD系统,实际问题解决很棘手。

网友B:
改进

1。参考源不要用VDD,14bit的,最好加一个专门的参考源IC。
2。IO结构限制,这样接对VDD影响很大,最好再加一级三极管驱动,光一个9013应该不行的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

最终还是用的隔离解决,AD系统有自己的外加REF系列基准,继电器线圈耗电约200ma,实际焊的是8050驱动。师弟解决了,看来继电器可好玩,能当干扰机使用了。实验室这伙80后真TMD的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