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列时钟信号接到数字模块用的是哪个时钟?

楼主(2009-02-11):
比如 DBB00 是一个PWM模块,输入clock是VC1,产生一个周期1s,占空比50%的方波。

当我把模拟列时钟AnalogClock_0_Select接到DBB00时,模拟列时钟用的clock是VC1还是周期1s的方波?

网友A:
当然是DBB0

它在内部是由CLK_CR0的bit 2~3决定的.

楼主:
我想知道当DBB00本身输入clock是VC1时,模拟列时钟也是VC1吗?

3x

网友A:
模拟列时钟由模拟列时钟多路选择器选择

与DBB00的输入clock无关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