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用PSOC做PID控制先理解这个,^_^

楼主(2009-02-11):
如果以结婚关系为给定目标,女人这个系统可以用一条经典控制响应飞升曲线描述,恋爱期女人是一口不不盖锅盖的锅,属于超高阶非线性系统,怎么加大火力温度也无法上升很快,这时男人把比例调P得也很大,进入热恋期水温上升迅速,如果用PID控制这时可千万别投入微分(男人被感动)和积分(对女人的宠爱和纵容),容易将来生活超调太大,就像这时天天给女人买衣服,出去旅游,暂时看不到这个系统的问题,一旦进入结婚这个超调阶段的时候,要是突然收敛,男人如果作为一个控制器积分参数还是选过大的时候,系统就要震荡(吵架),接下来由于这个积分参数过大导致长期等幅震荡收敛很慢,某一天,男人有了外遇,由于系统有个大的微分存在,一个大“尖”下来,如果此时不尽快调节微分参数,系统就彻底崩溃(离婚),如果此时系统放一个相对弱一点的积分和微分参数的话,两人能慢慢适应真实的生活,逐渐收敛于婚姻关系这条线上。

女人问男人,你喝酒吗,男人回答不喝,结婚后男人醉醺醺回家,女人质疑男人过去所说的,男人说我不喝白酒,你也没问我喝不喝啤酒

网友A:
哈哈,果然是高人总结,就是不一般了

哈哈,果然是高人总结,就是不一般了,挺形象的,不知道是怎么想出来的。还有一个不错的例子,就是步行100步,不过没有这个形象!

楼主:
女人一般都是奇异微分器,对于外遇哪怕有一点微分值都无

男人对付系统一定要用限制微分,防止干扰信号也会被放大;并要防止积分饱现象,再也没有输出能力了。最好的男人应该是弱P型的男人,不温不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