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不能被执行时怎么回事?

楼主(2009-02-12):
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不能被执行时怎么回事?
初始化程序部分:
M8C_EnableGInt;
Timer8_1_EnableInt();
Timer8_1_Start();
boot.asm 中

org   3Ch                      ;PSoC Block DCB13 Interrupt Vector
ljmp    _Timer8_1_ISR
reti

程序声明:#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8_1_ISR_C
中断服务程序:
void Timer8_1_ISR_C()
{
    //Read Port2 and XOR it with 0x01 to change the status from On to Off and vice-versa.
    time++;
    PRT0DR|=0x08;
}
其中PRT0DR|=0x08; 执行不到?

网友A:
看Timer8_1_ISR_C

 _Timer8_1_ISR
void Timer8_1_ISR_C()
这两个地址不一样,我只能从代码看到这点,一致才能跳到中断程序里,多写了个C

楼主:
谢谢!当我发完贴时...

谢谢!当我发完贴时,我发现问题所在了,既然发了贴,也没有改,谢谢ni_labview,一个大好人,热心人!
另外有个问题,不知ni_labview的电池充电器是用在哪了,对用太阳能板给电池充电有没有研究了?我正在做,没有经验了。

网友A:
我做的充电系统用在自己的电池评价系统上,太阳能充电知

欢迎交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