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8C24533写不进去程序,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09-02-13):
CY8C24533写不进去程序,是什么原因,最近刚接触CY8C24533,不知道为什么写不进去程序,老报错,错误见图。电路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,技术支持也没说出具体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,请大家帮忙了。

网友A:
把你目前的PSOC programer软件卸载

上网再下载个新的重新安装一下,曾经出过类似问题

楼主:
将PSOC的5V单独出来,就可以了

将PSOC的5V和电路上的5V隔离开,就可以了,应该是电路的问题,正在分析

楼主:
不知道为什么,我的reset 按钮选不中

不知道为什么,我的reset 按钮选不中?软件已经升级。

网友B:
你的板子要上电

网友C(2013-01-16):
你有PSoC CY8C24533的中文手册吗,如果有可不可以发我一份,谢谢!!我邮箱:447583611@qq.com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有PSoC CY8C24533的中文手册吗,如果有可不可以发我一份,谢谢!!我邮箱: ...

这里中文英文都有
http://www.cypress.com/?rID=39599

网友E(2013-02-25):
呵呵,我是来学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