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pSense按键布板时,Cy芯片的放置位置的要求?

楼主(2009-02-14):
CapSense按键的焊盘 我都画在了toplayer,其它器件包括cy的芯片也放到了bottom layer,听说cy的资料上提到cy的芯片可以放到CapSense按键的焊盘背面,不知道cy是否有这方面的说明呢?
我之前的板子,所有的器件都不会放到CapSense按键的焊盘的背面,不过这次板子是在太小了,有可能需要这么布,不知道这样对按键的效果(灵敏度)是否有影响呢?
一直以来对CapSense按键都有一种神秘感,所有相关布线都是小心翼翼的。
所以这里也想问问,CapSense按键的相关走线在双面板布线时,两面的走线一定要正交吗?
还有就是CapSense按键的焊盘的背面能够走线吗?

谢谢

网友A:
参考意见

有关PCB out 的问题可以参考an2292.
按键和芯片以及其他器件放到两面的话会有影响, 但是相信不会有功能性的影响. 两面的线最好正交, 平行最差按键焊盘背面不能走线.
根据笔记来的,你自己参考一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