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设置PSOC的中断优先级?

楼主(2009-02-16):
找不到相关的API,
请指点,在哪个datasheet里面.

楼主:
PSOC不会不能设置优先级吧.

我看了P91 of TRM,

有默认的优先级.

难道不能修改?

网友A:
PSoC1库函数不支持中断嵌套

默认的优先级.

楼主:
回jxp_sun

PSOC1库?
我用的是designer 5.0;
芯片是24794.

请问支持中断嵌套吗?

再者.如果不支持.我想实现以下的功能,可否有方法.

程序员中有两上中断

Timer 中断,

vc3中断.

timer的定时时间比VC3要小很多.
我希望timer每次中断来临时都立刻执行TIMER_ISR,
而不是等待VC3_ISR结束后才来执行,

也就是说,实现类似中断嵌套的功能。优先影响timer中断

有没有办法实现..
向jxp_sun讨教,这个应用对我非常重要..

楼主:
非常希望明天一早能得到jxp_sun的回复.

太重要了这个.

楼主:
召唤jxp_sun

在线等待中..

网友B:
没有优先级

PSOC只有一级,正在处理的中断,必须处理完

网友A:
VC3是否能用timer实现?

可以在每次进入VC3中断的时候打开全局中断,但是需要小心。
不好意思,最近比较忙,如果方便请留下联系方式。

网友C:
USB转串口驱动

请教大虾,怎么在CYpress开发USB驱动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