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用CSA、CSD设计Button与Panel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09-02-16):
电容屏的ITO图形是棱形串,用CSA的Button驱动时,如果手指触摸Pin近端的棱形,在monitor--tuner中可以看到Diff值较大,而触摸Pin远端的棱形时Raw Count根本没有变化?

CY8C20434屏用CSA模块,CY8C21434是CSD模块。调试现象差不多。

是不是这种棱形串不能当Button(图形一般为单个块形)来处理?哪电容触摸屏如何驱动呢?

网友A:
感谢21IC,感谢Cypress,问题基本已解决。

网友B(2009-05-30):
CSA能开发touch pad吗?

请教LZ:
CSA与CSD有什么不同?使用CY8C20434的CSA能开发touch pad吗,与CSD开发touch pad有什么不同?

有知道的人有劳告诉小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