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mer 最高输出频率为16K?

楼主(2009-02-20):
如题,无论我选择的时钟源是vc1,vc2,vc3,cpu_32k.

选择的分频系数为1.  ( 我发现分频系数为0时,不可以,不知为何)

最终能得到的最高频率为16K.

我想从timer那得到最高的频率,怎么做?

等待等待中.

楼主:
我先来一贴.

MS,现在都没有人回答问题了.

PSOC的人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?

网友A:
分频系数好比除数

当然除数不能是零,否则任何一个数除以0没有意义。
想从timer那得到最高的频率,输入时钟选SYSCLK*2,如果系统时钟选择24MHZ,此时timer输入时钟能达到48MHZ,也就高上去了

楼主:
回ni_labview,我试遍了所有的时钟源

我试了所有的时钟源.

在period足够小的情况下,输出的频率最高都是16K.

请问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?

楼主:
我发下配置,大家帮忙看一下.

如下图:
尝试所有clock的选项,都没有结果.

楼主:
还在等待当中.

期待能解决问题的人出现.

网友A:
这个试过吗

楼主:
ni_labview.

ClockSync的选项也试过了.

依然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.

是否要在别的地方设置东西?

网友A:
照我这个看看,我这东西设置看看,这可是能正常工作的

楼主:
回ni_labview

timer在低频的时候是能正常工作.

像你上面的设置.

clock 设为了CPU_32KHZ,

因为不能设置period为0,最小只能设为1.

所以能输出的最高频率是16K.

我现在是想输出最高的频率...

比如32K,

但无论我选择配置,,,比如将clock设为
SYSCLK*2,VC1,VC2,VC3,等,,,

以及改变其他的配置,比如clockSync..

都无法达到我想要的.      .一直最高输出16K.

我将其他模块删掉,只留下Timer,这时频率上升到了23.5K..

但也无法升上去了....

最后,我修改了OSC_CR1,试图修改VC1,VC2等期,将clock设为VC1,VC2,
但结果也是一样的.

肯定是受哪部分影响了...

网友A:
我感觉可能是中断响应时间作怪吧

这么高的频率我还真没实验过,我会尽快和CYPPRESS方面联系解决

网友A:
我醒醒酒就发信给CY的AE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,有点困

楼主:
多谢ni_labview

因为这个是涉及到UI,

所以,如果频率达不到我的需求的话,

产品就没法卖了.

拜托ni_labview兄了.

楼主:
ni_labview,CY那边的AE怎么回复

在线等待了一天.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,但却没有办法解决.

ISR花费的cycles太多.

但我的ISR无法精减.

只能用折中的方法来做了.

网友B:
定时ISR要短小精悍

否则CPU的时间都花在ISR上了

网友C:
Timer1的Clock可以选择VC1,VC2, VC3

而你是选择的 CPU_32_KHz, 仔细看看datasheet.

楼主:
回jxp_sun

那只是图片上显示的.

所有时钟源都尝试过了.

基本上判死型了.

回PSOC_rock.

你有没有控制过10几颗灯渐亮渐灭?

用什么方**  我用timer来做,ISR精减不下来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