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CD

楼主(2009-02-24):
请教各位,我想用LCD显示输入引脚的电压值,可lcd模块只可显示16进制的数字,请问各位,能否显示10进制的吗?

网友A:
自己写个

自己写个转换程序

网友B:
如楼上所言

楼主:
请问具体如何实现,能否给个提示或示范,谢谢

请问具体如何实现,能否给个提示或示范,谢谢!

网友C(2009-04-13):
跪求转换程序

LCD连接4角只能输出十六进制,想输出十进制,怎么写转换程序?

网友D:
是这个吗,我也土些,不知对否

unsigned char uc1;
unsinged int ui1;
unsigned int ui2;
unisnged char buff[10];
buffer[0]=ui1/10000;
ui2=ui1%10000;
buffer[1]=ui2/1000;
........
是这个吗

网友E:
例子

Example:

#include "stdlib.h"

main()

int ss=14;
char OutputString[6];

LCD_1_Start();

LCD_1_Position(1,8);

//ss is the hex value for eample

itoa(OutputString,ss, 10);

LCD_1_PrString(OutputString);

不知道要的是不是这个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94/2009414131355828.zi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