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EZUSB_68013_上位机问题

楼主(2009-02-26):
大家好,我在使用cypress的68013的开发板。上位机使用官网提供的基于C#的类库,正在学习相关的例子程序。可是一开始就碰到了棘手的问题,请看下面的代码

  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: Form
    {
        App_PnP_Callback    evHandler;
        CyUSBDevice        loopDevice  = null;
        USBDeviceList      usbDevices  = null;
        CyBulkEndPoint      inEndpoint  = null;
        CyBulkEndPoint      outEndpoint = null;

        Thread  tXfers;
        bool    bRunning = false;

        int    value;
        long    outCount, inCount;

        const int XFERSIZE  = 256;
        byte[]  outData    = new byte[XFERSIZE];
        byte[]  inData      = new byte[XFERSIZE];

        // These 2 needed for TransfersThread to update the UI
        delegate void UpdateUICallback();
        UpdateUICallback updateUI;

        public Form1(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nitializeComponent();

            // Setup the callback routine for updating the UI
            updateUI    = new UpdateUICallback(StatusUpdate);

            // Setup PnP event handling
            evHandler = new App_PnP_Callback(PnP_Event_Handler);

            // Create a list of CYUSB devices
            usbDevices  = new USBDeviceList(CyConst.DEVICES_CYUSB, evHandler);
            setDevice();
        }

        public void setDevice(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usbDevices.Count > 0)
                loopDevice = usbDevices[0x0547, 0x0080] as CyUSBDevice;

            StartBtn.Enabled = (loopDevice != null);

            if (loopDevice != null)
                Text = loopDevice.FriendlyName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Text = "Bulkloop - no device";

            // Set the in and out endpoints per the selected radio buttons.
            EptPair1Btn_Click(this, null);
        }
…………

执行
usbDevices  = new USBDeviceList(CyConst.DEVICES_CYUSB, evHandler);
始终不成功,无法获得usb设备列表,usbDevices.Count一直为零,不知是什么原因?驱动我也已经换成了他.net包里头的驱动了,系统正常识别开发板,控制面板也正常识别开发板,就是他的例子程序无法正常识别。。但基于c++的例子程序就能够正常识别。。请大家帮忙,谢谢~~~

楼主:
大家来帮忙啊

补充:
我换到我的台式机上去,基于.net的c#例子程序就能够认到开发板了。。我的笔记本和台式机都装的一样的framework2.0~~太奇怪了

楼主:
补充2

还有,就是在笔记本上,基于.net的c#例子程序是可以认出我使用的usb鼠标的。。

网友A:
请发一下你的注册表信息 如附件

楼主:
附件1

请看~~楼上的同学好,是你在cypress的case里回答我吗?

楼主:
附件2

附件2

楼主:
继续

注册表里头,..Enumusb 键下一大堆东西,删也删不掉。。

楼主:
解决了

哈哈,解决了~~~受到楼上启发,我用工具把这些04b4的键值全删掉,然后再重新插上板子,c#程序就认了。。。谢谢~~~~太感谢了。。。。

楼主:
继续问

虽然问题解决了,但是还是没想明白,cyusb.dll是通过什么去识别和区别插入的EZUSB设备的??
上位机程序识别到2个USB设备,鼠标和cypress的开发板,但是usbDevices.Count=1,他并没有把鼠标当作cypress的usbDevices~~~

请指教~~~~谢谢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