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DC的输入电压范围请教

楼主(2009-02-28):
做一个用四位数码管显示0-5V电压值的实验,用PSoC Express3.0设计,有一个疑问,数码管显示的结果是万用表测量值的2倍,不知是什么原因,是否和ADCINC的输入电压的限制有关,好像看到过有个限制是0~2.6V。

网友A:
0~2.6输入范围测0-5V就应该显示2倍

等于你的上限基准是2.6V,应该选这个input

楼主:
我就是选的这个input。

选择的就是0~5.0V的DC,出来的就是上述的现象。

网友B:
这是PSOC EXPRESS内部基准是2.6V的原因

看一下你的系统中是否把5V输入分压到2.6V范围,这是说明,建议多用PSOC 基本开工具更灵活些

楼主:
明白了,谢谢NI_LABVIEW !

有点明白了,我的理解是:采用此输入设备时,外部输入电压(0-5V范围)必须通过一个分压器,分压输出范围在0-2.6V之间才能使数码管正确显示实际的输入电压值。R1和R2必须相等才对吧?
我在试验中没有经过分压器,直接把电压加到PSoC的I/O上,所以都*2了!
这个2.6V是PSoC中ADC用户模块输入电压的要求,因此PSoC Express中0~2600mV的直流输入设备就不需要接分压器了。

楼主:
还有一事请教NI_LABVIEW 。

另问:在PsoC Express中,设置某一输出设备的状态编码传输函数(或优先编码传输函数)时,是否只能输入两个if表达式,好像第三个不起作用?

网友A:
不好意思,PSOC EXPRESS我还真的不熟,我会请CY兄弟帮你

我对PSOC基本的开发软件知道,对于这PSOC EXPRESS也是知道很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