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编译器报奇怪的故障“找不到make38642.bat等文件”

楼主(2009-03-01):
使用Designer4.4(安装文件为PD44_B119x86.exe)编译一个工程时,报如下错误:
Starting MAKE...
creating project.mk -- no changes
process_begin: CreateProcess(C:DOCUME~1ADMINI~1LOCALS~1Tempmake38642.bat, C:DOCUME~1ADMINI~1LOCALS~1Tempmake38642.bat, ...) failed.
make (e=2):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。
D:PROGRA~1CYPRES~1PSOCDE~1 oolsmake: *** [depend] Error 2
process_begin: CreateProcess(C:DOCUME~1ADMINI~1LOCALS~1Tempmake5842.bat, C:DOCUME~1ADMINI~1LOCALS~1Tempmake5842.bat, ...) failed.
make (e=2):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。
process_begin: CreateProcess(C:DOCUME~1ADMINI~1LOCALS~1Tempmake5843.bat, C:DOCUME~1ADMINI~1LOCALS~1Tempmake5843.bat, ...) failed.
make (e=2):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。
process_begin: CreateProcess(C:DOCUME~1ADMINI~1LOCALS~1Tempmake23522.bat, C:DOCUME~1ADMINI~1LOCALS~1Tempmake23522.bat, ...) failed.
make (e=2):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。
process_begin: CreateProcess(C:DOCUME~1ADMINI~1LOCALS~1Tempmake23523.bat, C:DOCUME~1ADMINI~1LOCALS~1Tempmake23523.bat, ...) failed.
make (e=2):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。
D:PROGRA~1CYPRES~1PSOCDE~1 oolsmake: *** [memory.inc] Error 2

cy24423 - 2 error(s) 0 warning(s) 21:43:18

找到temp目录,有几个makexxx.bat(xxx表示数字)文件,但的确没有故障中所说的哪几个bat文件。

同样的工程,在另一台机器上却编译通过。

注意:编译报错的机器的Designer4.4重装过。

机器装过4.4的SP1补丁。

请熟悉这个的同志指点一下,多谢!

网友A:
克隆一下这个工程试试,一次碰过就是这么解决的

还有一次怎么试也没成,干脆把工程重新建了,代码考过来解决的